DM0465R引脚定义是什么啊

楼主(2010-03-25):
下了个pdf都是英文的看不懂。。。。。。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和DM0565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的

网友:
1。内部开关管漏极,接300V。2 地。3。供电 VCC   4 反馈。 5空脚.6。高压启动

网友(2017-08-23):
引脚定义可以百度翻译下
了解下大概的意思

1脚

内部集成MOS管漏极
此脚连接变压器初级主绕组

2脚

IC接地脚和内部集成MOS管源极

3脚

芯片供电脚
启动时 由VSTR脚经过内部高压电流源提高
当电压达到12v 切断从VSTR脚供电
切换到由变压器初级辅助绕组供电

4脚

此引脚内部连接PWM 比较器
外部连接光耦
为了使芯片稳定工作  此引脚需要连接电容到地
当芯片检测到引脚电压超过0.6v时  芯片将执行过载保护
关闭输出

5脚
NC 空脚

6脚

此引脚连接到高压直流环路 一般是310v+
在芯片启动时 此脚给内部高压电流源提供工作偏置供电
同时给外部连接电容充电
此脚也连接到芯片 VCC脚 提供启动电压
当VCC脚达到12v时 禁用内部电源源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很好看懂的,外围的电路也很简单。市面上卖的很多的万能液晶电源模块就是用的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