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触发后 0.4A掉电成0。00A 如何判断BOIS 是否正常

楼主(2010-03-25):
机器是中关大厦 效率源  的机器说是不开机
我接到机器的时候 看见3桥全动   CPU座子 中间鼓起来了!
没用PCI RST

网友:
这样的板.修出来所费用功夫不说.稳定与否还不知道呢.

网友:
汗……这样的板子直接换板吧,别浪费时间了。就算一个故障好了,下一个故障肯定又来了

网友:
呵呵 刚修亮  不过不能上网  问题别说了  修了估计有6处故障点   等我抽出来时间在细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