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15B 开不了机

楼主(2010-03-25):
1。接电源,电池按开机健,电源指示绿灯亮,充电黄灯闪6下,后绿黄灯各闪一下,所有灯都消失,机器无任何反应。。
2。只接电池,开机现象同上
3。只接电源,按开机建无任何反应。

电路图的兄弟给个图吧。。。

有经验的前辈给个维修思路吧。。。

网友:
有无进液? 电源部分短路啦 拆开肯定可以看到东东挂啦 哈哈

网友:
看看 各路电压  CPU坏的多些

网友:
拆开没有明显的烧,或进水的迹象
换一个CPU也没什么动静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电池没电了,充电电路有问题看下吧

网友:
首先看3 5V出来没有,没有出来修TPS51120,

网友:
更换TPS51120  无果
无5V,3。3V

网友:
TPS51120的24脚是主供电脚,9、10脚是开关脚,有高电平吗?

网友:
打下各电感阻值是否短路,看看各电压是否输出正常

网友:
TPS51120 不工作有没有控制信号啊  没有换IO 我也遇到过一个机器 就是IO坏了 等了3天才等到IO后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