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26以后,掉电

楼主(2010-03-25):
一精英主板
L4S5MG/GL

ITE 8705(F chinafix) IO

开机就通电。一路正常跑 FF-C1-C3-C6-26-FF后关机,后掉电。。

奇怪的是:掉电后,检测卡,还有微弱的FF代码,四个灯,微弱亮

不敢乱下手,刷了个BIOS,测量电压都正常。压CPU无效。。。

初步怀疑,应该有什么短路了,,以前修这,直接杀IO,杀门电路。。因为是通货板,不敢乱动

求大家帮助

网友:
换 了 IO  ,亦然,
加强电,可以显示,无任何元件发热,
COM芯片已去

网友:
接个CPU风扇看看。有的板要是转速检测的。

网友:
和我手头的一样.
也是开机跑到显示26就断电了,
把IO换了不跑码了.

网友:
去掉网卡 声卡 看哈  在杀南桥

网友:
能跑码说明在上电时序的最后部分了问题了,可能是热监控,风扇监控部分供电不正常造成的

网友:
CPU散热问题吧

网友:
加焊南桥看看问题有没有解决,我修过一例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开机电路开路了,顺着开关的针脚跑线路有一个三极管,把它换了试试

网友:
发现了,有个3级管短路,但是换了一样,还是自动关。

网友:
换个风扇试试看

网友:
关机的一瞬间测试电压看是多少啊 。。有没有 低或者是高啊

网友:
跑完26后是在哪个画面断电的啊?
外围设备可能大些。

网友:
既然都怀疑到有可能短路了,那就应该测一下ATX接口主要电压对地阻值,开关针对地阻值,3.3VSB的对地阻值,如果都正常,开机时测各电压是否正常,如北桥供电,内存供电,CPU供电。。。。。需要查的一大堆呢,现在还谈不到杀桥,杀IO

网友:
支持16楼的意见该检查各供电是否正常,还有就是电容有轻微漏电会出现LZ说的情况

网友:
直接杀南桥

网友:
把12V边下的管子换下试试

网友:
支持16楼的意见该检查各供电是否正常,还有就是电容有轻微漏电会出现LZ说的情况
引用 网友A:
支持这种判断思路

网友:
我上次接一个杂牌主板,PE主板,开机就当C1,过10秒就掉电。

整板电压正常,我直接加焊南桥,加电测试半小时,OK!

网友:
有参考价值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CPU供电

网友:
上CPU风扇...你看你那散热片薄的...

网友:
插上显示器 看显不,  有的主板上来 刚点亮就报错,看有没提示,

如果看不到, 就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我在图上看到你的cpu散热器还真是牛!!!
换IC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