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幅不能调节

楼主(2010-03-25):
清华同方显示器,型号7KIRHB,行幅不能调节,TIP122也换过了,还是没效果,周围也没哪短路的,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分辨率切换电路查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哪里的,旁边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

网友:
3# 没事找点电脑修 先查行场IC有没有调整信号出来,调节时此脚有没有电压变化,有的话一级级往前查.

网友:
仔细查下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量量有没有供电啊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电容的事  昨天我刚修个和你说故障差不多的显示器  是行幅窄  换了个鼓包的电容  应该是1000UF/16V的 因手头没有就换了个3300UF/16V的  结果是行幅过大 调不小  下午找个同型号电容换上看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