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M266A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10-03-25):
此主板刚开始故障是不跑码测时钟供电复位正常,点复位测试卡复位有跳变可就是不跑码,后刷BIOS还是一样,后来出现有时有短路现象(此板是二项供电的供电方式是RT9241B+6614A),不插12VU的供电就可以触发,我拆了上下管,测这几个管是好的,焊上以后无U的供电了,测这二个上管只有一个有控制电压,二个下管的控制电压正常,我又加焊了从电源IC6614A,可二个上管的控制电压都没有了,只有二个下管有控制电压,

网友:
换  管 子 ,  别的地方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查看一下电源IC收到PG信号没,CPU复位正常不,还有跑线看上管G级跑到那里呀,这是基本.

网友:
哦  不会呢  学习中 不敢妄下结论

网友:
12V有 短路啊。。重点检查12V的线路啊

网友:
现在不短路了,不过上管的控制电压发坏出来了,下管的可以正常发出来了,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呀

网友:
你才下一组供电,开机试试,要是由供电就没问题了,肯定是控制信号没到,跑线就好了

网友:
要是我就直接更换电源IC试试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上管G极线路往回查,检查芯片是否有发出信号,不要在整块芯片做加焊、拆焊的动作,避免再度受到伤害,就单支接脚(输出控制上管的控制脚),以烙铁做补焊动作,可能有假焊。

网友:
把烧掉的那组一起换了,还不行就换主供电IC,还不行就扔垃圾桶。

网友:
查一下CPU供电电路

网友:
先看一下电源IC的PDF图纸的引脚定义查EN的电压是否正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