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7300GT花屏,这样的测试结果怎么修?

楼主(2010-03-25):
铭瑄7300GT花屏,用MATS7测是A4 A4 A4 A4 C03 C03 C03 C03出错,现代的显存,高手指点一下,是加焊显存还是GPU,要加焊显存是加焊哪个颗粒,谢谢
现代

网友:
遇到同样情况 求解中~~~

网友:
单个位报错,以经验说,核心虚焊机会较高!

网友:
核心虚焊。

网友:
直接加焊GPU看看

网友:
加焊了GPU C03没有了,只有A24错误,我又加焊了一次GPU还是A24出错,又把4个显存也加焊了,还是A24错误码,这样怎么修,版主指点一下,
补充一下:是在显示内存容量和检测到硬盘时花屏,进入DOS后又不花了,

网友:
如果加焊核心到位了,就应该是显存问题,加焊无果的话试试换掉这颗显存

网友:
怎么修?这还用说吗。你GPU都焊了那只能定位好看在哪颗显存。直接更换不就好了。

网友:
加焊7300GT的显卡核心最好先进烤箱烤一下。
不然GPU很容易因为有水分,加热后鼓包!

网友:
顶楼上的。显卡GPU不上BGA机直接用850吹很容易肿起来。烤过后,情况会有所改观。

网友:
顶楼上的。显卡GPU不上BGA机直接用850吹很容易肿起来。烤过后,情况会有所改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