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烧坏原因紧急求助,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装个机子,一切都是正确的,发现在最后测试装系统的时候,内存烧坏了,这个真的很冤的,拨下来的时候发现插的也正确的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内存是坏的,我也有一年的维修经验了,不是新手了,但这个问题很纠结,没有插反为什么内存会烧

yzz163 -6 标题不清/内容不符

网友:
最主要是电流过大导致,建议你最好在机未装好之前不要接电源!
有可能是内存槽内针脚变形短路所致

网友:
大部分都是电流大引起的!再就是没插好

网友:
内存槽里有金属异物吧

网友:
电流过大 有短路吧

网友:
买把火纸,找个十字路口,一边烧一边嘴里念:哪位大仙帮帮我吗!

网友(2010-06-27):
电流不稳定

网友:
碰到这问题只能自认倒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