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20掉电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接到一台D620的机器,上到0.42左右就掉电,然后立马重器掉电,不断的这样,量板子上各部分电压,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,装不装CPU和内存都是一样掉电,不知道什么故障,望高手指教

网友:
那肯定掉电的啊,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应该就会好的

网友:
加焊下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换了,背面的PU10  PU13  PU16都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用CPU假负载尝试下看看,应该是CPU的供电模块那出了问题,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 后面的 负载有短路呢

网友:
遇到过网卡芯片坏导致掉电的

网友:
网卡也吹下来了,还是故障依旧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没电路图就电压上高一点烧机看看哪里发不发烫吧

网友:
看主电压有没有过来,芯片有没有工作电压

网友:
D62O的CPU供电管理芯片好像是ISL6260吧,查它主、辅供电,开关信号等条件,这板子CPU电压不出来一定要掉电的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根据时序来修吧 最后步的CPU供电没出来 前面肯定是有什么东西档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