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 G31 跑E0 上CPU 跑C1-E0

楼主(2010-03-25):
此板子不上CPU直接跑E0 上cpu 之后跑C1-E0 供电都正常 请问那里出问题了 谢谢回帖I/O 还是北桥 还是BIOS
cpu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看。

网友:
这是内存自检错误的代码 ,有可能的原因:座虚焊 桥虚焊 内存供电 I/O错误,
QQ:1239797268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就I/O,再不行就 ......

网友:
刷BIOS干桥

网友:
不上CPU也能跑马?E0的话还是没过内存,建议检查内存供电,内存插槽,北桥。

网友:
是啊,没上CPU能跑E0吗?还真没见过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