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300GT CF无供电

楼主(2010-03-25):
七彩虹
M/N
天行7300GT CF黄金版 256M T20
拿来时是全部供电都没有,使用APW7068加场管产生GPU核心供电,APM7607加场管产生显存供电

测APW7607全部供电正常,开启脚不也正常
测APW7068  8#供电为3V 明显的不正常,就测得R7连12V 一边有12V量R7阻值变大,换后正常
显卡是先有GPU供电再有显存供电 的

网友A:
是由GPU控制显存供电芯片的吗,也就是说GPU不工作,显存的供电也不会产生,是不是这样啊,没学习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

网友:
呵呵,7068供电没了

网友B:
测APW7068  8#供电为3V 明显的不正常,就测得R7连12V 一边有12V量R7阻值变大,换后正常
显卡是先有GPU供电再有显存供电 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

建议你顺带把 那个电阻后面的滤波贴片换掉,一般这个电阻异常 均是这个贴片电容击穿引起

网友:
有图就是好检修啊,小声的问问楼主,你的图在哪里下载的呢?

网友C:
哈哈,最好把这个8脚的电容去掉

网友(2015-08-13):
引用 网友A:
是由GPU控制显存供电芯片的吗,也就是说GPU不工作,显存的供电也不会产生,是不是这样啊,没学习,不知道理 ...

是控制GPU核心供电产生的芯片,APW7068本身8脚工作电压偏低,导致工作条件没有满足,最后11和14脚就不会输出驱动电压进行轮流导通Q1和Q2两个N沟道MOS管输出GPU核心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APW7068  8#供电为3V 明显的不正常,就测得R7连12V 一边有12V量R7阻值变大,换 ...

这个贴片电容击穿的话,一般也会拉低R7限流电阻一端工作电压,其APW7068本身8脚对地二极管档阻值也会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由GPU控制显存供电芯片的吗,也就是说GPU不工作,显存的供电也不会产生,是不是这样啊,没学习,不知道理 ...

GPU核心供电没有产生的同时,显卡供电同样也不会产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由GPU控制显存供电芯片的吗,也就是说GPU不工作,显存的供电也不会产生,是不是这样啊,没学习,不知道理 ...

应该是GPU核心供电没有产生的同时,显存供电同样也不会产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最好把这个8脚的电容去掉

电容去掉应该不行,容易引起R7限流电阻一端到APW7068本身8脚输入电压起伏波动过大引起烧GPU核心供电控制管理I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