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下关于主板中的芝麻管的测量方法

楼主(2010-03-25):
求教一下关于主板中的芝麻管的测量方法,这种管个头很小,取下来很难测量,请问一下如何在板上测量它的好与坏?

网友:
怎么都没人回一下,是不是表达得不清楚呢?

网友:
请问是张什么样的   六角  三角   还是八角   ,总之你把它理解为N个 二极管就行啦,就看怎么拼合了

我说的你明白吗

网友:
常见的三角的那种。

网友:
常见的那种有,双二极管,三极管,MOS管,稳压管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