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如何刷机

楼主(2010-03-25):
本人新近买了一台二手IBM T43本本,型号:2668由于买的时候换了一块硬盘,每次开机的时候总需按ESC键觉得麻烦,想刷一下机。由于没这方面的经验,求朋友指点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用这个就会好了,但是小心啊.别不亮了

IBM T43 换硬盘报错的简单解决方法.rar

网友:
BIOS..设置下也可以不要按的.....只是还是有提示..

网友:
好像可以设置跳过自检的

网友:
楼主是说刷bios吗?ppc我就知道刷…

网友:
这个刷了BIOS就可以了吗,

网友:
直接上网刷BIOS降BIOS版本  或者刷硬盘的微码就可以了

网友:
本人新近买了一台二手IBM T43本本,型号:2668由于买的时候换了一块硬盘,每次开机的时候总需按ESC键觉得麻烦,想刷一下机。由于没这方面的经验,求朋友指点一下。谢谢!
引用 网友A:
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们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还请高手们帮一下忙,谢谢了!

网友:
朋友们帮帮忙吧,急用的。谢谢!

网友:
好像要拆机用编程器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