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93MB的怪故障

楼主(2010-03-25):
三星793MB原高压包打火坏了,用BH26-00178A代换,行管也穿了用5411换了。怪故障就出现了,开机后点亮,慢慢地的亮度就减小黑屏,1分钟左右完全黑掉。点亮后无意间用手触了下显像管,图像就变黑一点,在触又变黑一点。变触摸屏了。各位大侠帮帮忙。

网友:
各位大侠帮帮忙,说说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明显的接触不良. 补焊吧.

网友:
电路板上没有那里有脱焊的痕迹呀,

网友:
黑了后,各电压有什么变化?

网友:
座管是不是松了,也会有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代换行电源滤波电容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