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0-03-25):
有个1G的U盘,插上电脑能正常识别,我的电脑里没有盘符显示,网上设置的方法方法都试过了,咋子整啊?
电脑

网友:
和你修主板一样:供点、时钟、复位。。。
摔过的,晶体容易坏。

网友:
就是说设备里有,我的电脑里没有盘符,找相应的量产工具看能不能量产

网友:
在“磁盘管理”里面找到那个盘,并指派一个盘符就行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最终找了个量产工具量产后正常了。

网友:
用芯片精灵看下主控,下载相关量产工具量产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