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那个芯片坏了这是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修了一个组装台式机,开机无任何反应,风扇转,屏幕无显示。BIOS放电后仍不能启动,经测显卡,内存条,都正常,请问这是主板上的某个芯片坏了吗?

网友:
换主板看看。

如果确定为主板故障,建议拿到专业维修人员维修。

网友:
是啊是啊,肯定是某个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你连检测卡都没上   那个就是主板的毛病

网友:
老兄  这是什么地方呀,说的专业点,上个检测卡,看看高多少

网友:
说的具体点啊 上测试卡了吗? 跑码不?跑到什么停的?

网友:
估计电脑坏了,找个修下吧,

网友:
说个具体点  什么都没说 就说主板坏了  那 还修什么呀  直接换板最快了 说个具体点

网友:
我估计朋友你是来找人解答的,你的CPU你没试,不一定就是你的主板有问题。

网友:
插上诊断卡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