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SU的K40IN板子安装WIN7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25):
我用的是华硕的笔记本,安装的是WIN7系统,可是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摄像头设备不能够在电脑上找到,麦克风也不能使用(注明:在视频聊天中,对方不能够听到说话声,我这边却可以听见对方的声音,视频的头像也正常。)office2007安装上后也不能够使用,并且,有些游戏也不能够打开,希望能够得到各位朋友的帮助,能够解决这些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是这样的啦,谁叫你要用WIN7系统

网友:
win7本来就这样,不像XP在我的电脑里有。
我现在也用win7,找个摄像软件安装就行了

网友:
WIN7系统现在还不是很完善  有很多问题呢

网友:
驱动没有安装好

网友:
这是软件问题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和板子有什么关系啊,LZ发错地方啦,去软件区问一下啦,典型的设置问题

网友:
驱动都是正常的,摄像头可以用软件的,其他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

网友:
系统问题,我买的K40IN装的XP一点问题也没有,建议楼主换系统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系统的问题,WIN7还是存在不完善的

网友:
win7只能装office2003,摄像头只有用QQ或者视频软件才能看见,耳机应该可以在控制面板里面设置的!

网友:
可是,我在设置里都是正常的,还是不可以哦

网友:
现在网页又出现毛病了,字体变得有些昏,没有前几天清楚,并且,有些网页移动鼠标有些卡,这是怎么回事啊???

网友:
好了,整好了,哈哈,并不是系统的毛病,在网页里面设置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W7还不是十分完善。有些软件还不支持。

网友:
真的是不好是不好使用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