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M372T无法开机

楼主(2010-03-25):
手上有一台神舟天运M372T
故障:无法开机,无法触发,充电灯有亮.
检查:板子之前有维修过没修好.
1.插电20V适配器 待机电流0.01A。按开机键后待机电流0.35A
2.开机键待机时有20V电压,按开机后跳变为2.6V,放开后20V电压正常。
3.按开机后PWR_SW由0V变为2.6V松开后变0V,开机信号应该就是这个吧。开关板VIN和V3.3_EC都有电压,应该正常。
4.EC 2脚PWR_SW有开机的电压跳变证明开关到EC线路正常,EC VCC在按开机键后电压保持在3.3V.

现在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检查..
高手们帮忙下.

网友:
这个已经触发了电流上到 0.35了,你查下北桥和CPU得电压有没,有的话看下PCIRST 和CPURET有没。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问题呢?EC上PWRBTN信号是有,该信号应该送到南桥才对吧

网友:
压南桥开机试试

网友:
先测主板各电路供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