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维修工具请教

楼主(2010-03-25):
安泰信APS3005SI和兆信RXN-305D直流变压哪个更实用,哪个品牌口碑更好一些.   本本维修哪个编程器实用一些,价钱别太高,刚搞这个口袋里有点空

网友:
电源有个一般的可以应付,可编程器我感觉起码要580,要不会有很多不支持,还有转接座也是个不底的投入。

网友:
我只能评论自己的产品
首先安泰信是国内第一品牌
基地卖了这么久的安泰信机器 质量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
而且APS3005SI这款机器电流是毫安级显示的

至于楼主说的编程器 我还是同意2楼的说法 不过目前580U厂家已经停产 替代品为500P楼主可以考虑下

网友:
基地的Genius G540 怎么样,有在使用的吗,给个意见.

网友:
G540通用编程器劣势:
支持器件较少,刷写速度较慢。
1、适合维修爱好者及维修业务量较小的个人或者门店。
2、笔记本维修和LCD维修不适合。
3、有过较高档编程器如:xeltek580U 3000u等使用体验的,难以接受此机器的刷写速度。一个普通的4M芯片,580U 只需20-30秒。这个机器需要约需3-5分钟。
此编程器已经经过我们使用,证实可以刷写大部分主板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