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 开机 在线等

楼主(2010-03-25):
现有一方佳的板,点开机键开不了机,开机键处有1.85V,强制开机能开的了,而且还能跑吗,显示正常,我跑1.85V的一脚那一脚,跑到终点什么都没有,只连着一个贴片电容这就是终点了,各位请帮帮忙,在等
开不了机

网友:
待机电压有问题,看一下南桥的3.3V有吗

网友:
PCIA14脚有3.3V

网友:
是什么芯片组的板子啊?
IO 是什么啊?
什么 都不写明啊
如IO参与开机的话,有可能出问题了,换换试试

网友:
查下开机电路

网友:
跑电路跑到电容。说明你没跑对位。

网友:
开机键处有1。8V,可能是370CPU用的板。

网友:
摸摸1117烫手否, 烫手南桥
其二:IO 等你

网友:
来自: 重庆荣昌县
一般把1.8V提起来 就可以了 跑哈线路 断开其中的元件 看电压起来没有 有的主板是1.8也是正常的哦

网友:
你可以先把那个电容去掉看下,再接着跑下线路看下

网友:
有可能IO坏了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我是新手,一般这样我会跑绿线,有没连个开机控制的三极管啊?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?

网友:
我见过开机针0.7V可以开起来的。但现在情况可能跟开机针电压有关,只是楼主的线路还没有跑通而已。

网友:
强行开机能跑码?????????????、难道是真的??

网友:
鱼仔叔叔
顶!!!!楼主 什么都没有说明白 !!

网友:
问题描述不清,听上面的查下跟绿线到io或南桥的线路把。

网友:
IO是IT8712F-A 0524-Ichinafix 方佳的主板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强行开机跑码 屏能点亮 IO也是8712 我换着是了 不行 映泰865的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