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电视 LA78040B坏会不会横着一条线

楼主(2010-03-25):
因为没有 13.2 V场输出
             1.5V 泵电源电路.

LA78040的各脚功能及电压

1、2.8V 场激励信号反相输入
2、25.2V VCC电源

3、1.5V 泵电源电路.

  4地

5、13.2 V场输出
6、25.8 V场输出级泵电源电路'

7、2.7V 运放

网友:
当然会.如果此IC不坏的话也有可能是偏转的问题,或者是场推动.

网友:
场推动主要是查那里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0650-1-1.html 2# 一春

网友:
解码块啊!不会连解码块都不知道吧?不知道的话把所有的IC型号全报上来.

网友:
不会是cpu吧
4# 一春

网友:
坏了绝对是水平亮线

网友:
现在就是一条水平亮线[url=http://[b] 6# 川北浪

网友:
你要先确定是前级的问题还是场输出极的问题,你手拿鑷子去触场输出集成块的输入脚,触的同时观察屏上那根亮线有没有变化。

网友:
场块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谢谢各位,机器已经送走了,78040b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