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蓝一本,板号为SW1MB8E3 不触发,

楼主(2010-03-25):
新蓝一本,板号为SW1MB8E3 不触发,
、北桥,943GML
南桥,GBM
IO 华邦87541
待机正常,有3    5V 待机电流,o,o6 开机键有电压,3.3v 按下时,有拉低IO第二PIN 但,IO没有发出DNBSWON#给南桥,一直处于高电平,量IO供电,VCC 正常,VDD 只有1.04 图上讲该有+3V 往上级查,最后查到,PQ33,PR73 但最后还是受控于,IO,155PIN,MAINON。该电压不知是待机就该有,还是触发后再产生的? 南桥换了,IO换了,晶振和电容都换了,依然不触发,最后只有BIOS了,其地上没有,但也不确定一定就是它的问题,望高手,指点一下,看都看了,不在乎留点意见,,,谢谢了,,为方便各位,我把图附上,

网友:
像这种不触发的板子 bios的可能还是很大的,南桥都先做了呵呵 刷个看下

网友:
没程序,,不知那位同行有???

网友:
VDD触发后才有。

网友:
是吗,,谢谢了,,,不过那位仁兄有BIOS   小弟想知,,,是不是它的问题,,,,

网友:
bios也刷了,一样,,,没辙了,,刷完后还待机灯也不亮了,,,

网友:
楼主 MAINON是后面才会产生的信号 你EC接到开关的信号了 没发出NBSWON给南桥 说明EC没正常工作 重点还是放在EC的工作条件上

网友:
晶振起振吗,我修过一台asus z53u的机器,也是不触发。量晶振有一个脚与南桥断路了

网友:
楼主检查下29脚看什么情况!!

网友:
检查一下合盖那个休眠开关量一下它正常是有两个3.3v的如果其中以个没有就说明是那个坏了

网友:
国产机器大部分都是代工板,BIOs很容易损坏,遇到不触发,先换BIOS

网友:
你刷了BIOS后灯都不亮了,没弄好吧 在刷个啊

网友:
估计故障扩大了,还是查下IO,南桥的工作条件,周边电阻电容

网友:
应该是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