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主板短路

楼主(2010-03-25):
大伙看看 ,机器拆出来了cpu供电的MOS管全烧黑了,看下海能修不 修了半天也炸不出哪还短路。

网友:
听别人讲过,,你把那个烧焦的地方,,剪断它,,,板层有短路,,

网友:
把电容全焊下来,如果还短路就没价值修了。

网友:
应该 是板层短路了,最好加电烧下,如果是板层短路 就没有必要修了

网友:
是的,先把电容全拆了,如果还短就加电烧一下用手去触摸,如果烧不出来极有可能是板层烧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

网友:
不算很严重应该还有救

网友:
你都看到电感电容烧焦 你还不知道哪短吗  你把坏的去掉 继续往下查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把烧焦的去掉 继续查找

网友:
上电烧下试试,可能是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短路觉得比较好对付

网友:
T30的通病,把ADP3203换掉,把MOS管也换掉,清洁主板,烘干上电。

网友:
板子夹层短路,我修过的.用刀把烧黑的板皮清理干净,然后飞线连.就OK了.不是什么大问题.

网友:
对照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