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70C4 不能开机故障

楼主(2010-03-25):
故障现象:接入交流电源后屏幕能亮,按键全部完全没有反映,断电后重新接入则电源指示灯闪一下,屏幕不亮,按键也没有反映.再重新加电,重复以上过程.
拆机检测电源开关(POWER)键端只有0.5V.沿连接线往上追踪,上拉电阻排上端3.3V,下端和开关连接,并有一贴片电容对地.拆除更换该电容(0.01u),开关端电压恢复正常3.3V.整机测试正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