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5000u电压0.17

楼主(2010-03-25):
手头有一台明基5000u的笔记本,就是开机有0.17左右的电压,而且指示灯什么的都不亮,加焊后smsc芯片后电流一样就是主板下边的指示灯开始亮了,那位高手修过这款笔记本啊,求解!!!

网友:
这样的现象是电压都没出来全,一个一个的吧。

网友:
没出CPU电压,压迫一下北桥和CPU之间看看电流有没有明显变化。。

网友:
压过了呀,大的芯片都压过了,没有一点变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