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260不通电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接一台DELL D260笔记本,故障为要开机就得用吹风机吹CPU。
据客户反映,该本本要使它能正常开机,就要用吹风机吹CPU处,现在他使用就是开机前取下键盘然后用吹风机吹CPU,只要稍微吹热一点就能正常开机,如果不吹的话就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。

       真不知道这个现象怎么修,有没哪个修过这个故障?

网友:
不开机的时候看哈工作条件正常不

网友:
先补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