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A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3-25):
10年3月21日接修一台联想昭阳E42A 主板,同行送修的,还是个2修的机器,拆机后发现CPU供电部分轻微进水,主板上有断线的,一电容已经没有了,故障现象为待机0.05A 触发后0.07掉电,E42的机器我可以说绝对不陌生,仁宝代号LA-3541P 和戴尔的1425是一样的。根据经验 拆掉CPU供电到公共点的电感后开机 电流停止在0.27A ,看来是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触发保护,找出电路图,发现是PC133掉落,测PR157阻值无穷大,费近周折找了个200K 的电阻补上, 飞线 直接引CPU_B+电压过来 开机上电CPU电压顺利产生,上CPU 内存,开机亮机! 看来其实问题并不严重 只是第一个维修的师傅缺乏相关维修经验没有维修成功!
    郑州同心笔记本维修中心  张健 原创

网友:
楼怎会想到一开始就拆CPU供电的

网友:
仁宝的机器设计独特 CPU供电不正常 开机保护,以后你修的多就知道了,还有后记短路保护 等,经验就是这样的 。另外有维修痕迹的地方就在CPU供电 。

网友:
"根据经验 拆掉CPU供电到公共点的电感后开机 电流停止在0.27A" 断开法,学习了,要加以运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