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电源加好主板加在一起为什么不开机?

楼主(2010-03-25):
一个好主板用另一个电源就能开机,换一个电源就开不机,换得这个电源在别人的机器上也好用,遇到再三次了,都不知道为什么,有高手指教一下嘛。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和我今天遇到的一块V星主板一样,我想可能是接触有问题,用长城的电源开不了机,用HPS的电源却可以正常开机,两个电源保证都是好的,这也算是一件怪事了

网友:
有这样的事啊。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肯定有它的原因,楼主仔细检查检查多找几块板试试
找出原因后来给大家说一下

网友:
2个电源功率一样大吗   有时候功率不够时开不了 带不动

网友:
这现象我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技嘉N720配航嘉220W电源就开不了机,百试百灵
原因是电源待机电压太低

网友:
我碰到过,应该是电源问题,有次电源电容鼓了,换完电容,接上去无法开机,换另一台电脑上一切正常
那块板子肯定没问题,随便哪个新电源都可以跑的呼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