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交流变压器的功率怎么看?

楼主(2010-03-25):
刚才那个变压器大概是坏了,我找了一个想替换一下,这个是4路输出的,在都不接负载的情况下,分别是4V-10V-16-24V,我需要一路12V的,请问该用哪一路呀?多谢多谢

刚才取了一路16V的接了一下,好像可以了,但是音箱用的变压器怎么分辨功率呀?两个变压器都是没有任何标记的?功率大小无所谓吗??请高手多多指教呵呵

我这个四路输出的次级线明显比换下来的坏的那个先粗很多,是不是说明我这个功率大些?这样接上会不会对音箱有什么影响呀?

网友:
如果不考虑成本和效率 变压器的功率是越大越好的

网友:
多些多谢诶~~多些版主指教

网友:
其实10V经过桥式整流滤波的话也可以当12V用,16V的话电压高了一点,可能会使发热量明显增加。

网友:
用4V和16V的 这两组 不是正好12V吗

网友:
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是10V,接入负载经过桥式整流,电压会达到12V吗??新手,请多指教

网友:
用4V和16V的 这两组 不是正好12V吗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一定要学学呵呵,能不能指导一下怎么用呀?多谢多谢

网友:
4v和16v 一共有4根线 其中2根为一组 2组任意2根相接 量未接之两根线 如为20v  则换其中一组的头尾顺序 即可为12v电压

网友:
嗬嗬嗬嗬,高手高手呵呵,这个没学过,马上去试试看

网友:
正常空载比负载电压大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