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20M装硬盘不能启动维修一列

楼主(2010-03-25):
联想旭日420M装硬盘不能启动,拆了硬盘就可以启动了   (感谢无边的大力支持)

分析应该是电源带负载差,查硬盘的供电为5V-S0,看图

因为不接硬盘能开机,所以先检查5V-S0产生电路,上图

这个电路很简单,就一只4422的MOS管,位号是U37,将U37更换后故障排除

网友:
晕这个案例也太简单了吧

网友:
看似简单,修起来可能想不到的!

网友:
能修复就行,不管简单还是难,拿出来分享就好

网友:
简单,但能分享成功的喜悦

网友(2012-10-22):
修好了就行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