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F2O5T 必须清COMS 才能触发

楼主(2010-03-25):
神州P2050T 不触发 必须要放COMS 电才能触发 触发后断电再触发还需要清COMS
南桥换了 BIOS 刷了 南桥32。768换过 谐振电容也换了 涛声依旧 请论坛里的前辈指点 给个思路

网友:
看看COMS电池还有没电

网友:
COMS 电池的了好几块了 现在就算不插COMS 电池 开机的话 再关机 适配器不拨 再开机都开不开 需要把适配器拨下 过一会 再插上就能开机 如果COMS 电池在上面 必须要清COMS 才能开机

网友:
换下IO吧,bios也给刷下,也不知道从何下少好,LZ修出来了分享下啊。

网友:
刷写BISO还需要同步刷写EC,试一试吧

网友:
有没有查查COMS的电路

网友:
你說的問題跟我昨天修到一片華碩差不多,,用電池只能觸發一次,,第二次就要放電了,,不放也要等半天才能觸發,,,原因是3V  5V在關機後,5V电路中還有電压存在,0.7V往下递减。当电压低于0.4V以下就可以触发。最后查电路图发现有个反接稳压二极管。尝试性替换后OK。

网友:
我弄过华硕的和你的毛病一样,不好弄呀

网友:
可能是元气见软击穿早成的

网友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有台宏基的机器也这样,不知该从何下手了

网友:
要不然把南桥换换试试,个人建议,只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