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845GVM-RZ跑码正常VGA不显示

楼主(2010-03-25):
一块技嘉845小板开机可以跑码C1-C3-26-2B-45-7F。有开机滴的一声。就是不显示。刚拿来时是有时可以显示。装着装着系统就再也不显示了。VGA口的阻值都正常。技嘉有一个南桥供电的管经常坏的那种。我也给换了。还是不行  大侠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楼主你可以加独立显卡试试啊...会不会VGA接口问题?

网友:
这款板子好像没有VGA口,也没有办法插AGP显卡,所以也不存在AGP口的问题!

网友:
建议楼主清除一下BIOS或重刷,另外有可能是北桥受热后BGA点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楼主用示波器测一下VGA13、14脚行场信号看看有没有发出,如果没有则为北桥问题

网友A:
是IO上面的那个芯片坏了,我以前也修过一个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刷BIOS试试呀

网友:
可以跑一下线路看看,行场同步信号是否直接从北桥出来的,如果是可以考虑北桥问题,反正整个信号的通路都要查的。

网友:
行场信号都有啊,红绿蓝阻值也都有啊!BIOS我也刷过了。就是IO还没换。技嘉的IO不是要专用的吗?

网友:
是IO上面的那个芯片坏了,我以前也修过一个,换了就好了
引用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