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10 进水维修

楼主(2010-03-25):
DELL  D410进水的维修
  现象:从本的右上角进水  流经PCIE供电  NB   SIO  等  是二维修机  前者已将水渍 处理干净
  现在是开机键是电压是2.8V  一插电  电流表微动一下,  不开机  按开机没反映 。
   维修过程:
  1:先仔细检查一下主板  因被有维修过 看一下  被有有动过的地方 和进水的地方 感觉问题不大才走一下步
2:
图纸   依以前的经验DELL  ALW电压  多是线性电压   本机是 MAX  1999 输出的LDO   测20脚有18.8 V供电   LDO要想有输出 条件是  一:MAX1999负载没太大短路   二:第6脚  _SHDN是高电平  其高电平来自SIO  MACIII和 稳控芯片
因 SIO  是LBG  上的   没法  测  但进过水      而温控芯片在板子的反面 根本没进水  估计问题 不大  见图   维修一时陷入困境  ,
3:
没办法先换 MAX1999试吧   无铅的 不好拆  ,换1999后  LDO 出来了  开机按键上的电压 也变为  3.3 V  ,这时  安下开机键电流跑0.2  测 MAX1999  的PWN电压  已有但  一会掉电  没了 ,这时没思路 先放好  想晚上  查下  ,没想到  一放好几天没时间 4天左右 吧  ,今天一试竟然  跑0.6  接上屏一试  亮了   。
总结:
进水 的机子  处理后不要急于维修   应  做好 充分的干燥处理   ,想起论坛的朋友 说进水的机子要放 烤箱2-3个小时    ,

我想买个烤箱大家对此有什么 意见 或看法说一下   象什么 样的 烤箱,什么 价位等  谢谢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好哦!!这样就给搞定了!应该好好想想当时为什么会不亮啊!现在又亮了,期待楼主更具体的解释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.我这二天接到一进水的.人在家里说不亮..到我这儿一开机就亮了...无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