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45GCT USB怪问题

楼主(2010-03-25):
昂达945GCT  USB电压有5V,8组信号正常,擦上USB鼠标移动硬盘U盘都有通电有发现新硬件就是认不到没有显示USB那个箭头在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、、、从装过系统也不行、、我跟所有的USB线路也是直接进南桥的没有经过有电阻之类的东西、、请问是不是南桥问题还是稀罕啦!

网友:
有阻值 肯定不是虚焊  换桥吧

网友:
桥的事情啊

网友:
之前有过相同的问题不过板不是一样的,换了桥还是那样、、、那个桥是在其他板上可以用的、、、CMOS早就清过啦!

网友:
4# 新乡华宇

网友:
换个PS/2的把 那么累 没意思 没价值

网友:
USB主要就是供电,如果供电正常,还不行基本上就是南桥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