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口都不能用跟I/O芯片有关吗?请教

楼主(2010-03-25):
USB口都不能用跟I/O芯片有关吗?前后的都不能用,通电。I/O是IT8712F-A。

网友:
量5V 信号脚阻值。 跟南桥有关

网友:
一般都是南桥挂了,买个PCI槽上的吧,比桥便宜多了

网友:
SB的事情,想都不用想

插PCI转USB吧

网友:
跟IO 有关系的和时钟也有关系,不过一般他们坏的都很少,量下电压和信号,看下有什么异常没。

网友:
跟IO是没关系的,USB直达南桥。直接由南桥控制。

网友:
确实,SB坏了。

网友:
注意下有些板子上有USB跳线的

网友:
跟桥有关   怎么说到io了

网友:
与I/O没关系

网友:
南桥加焊

网友:
与I/O无关系,查5V供电是不是正常?要不然就是南桥的问题,不是那么好搞的。

网友:
与I/O没关系,重点查5v供电与南桥

网友:
跟南桥有关,用pci的转一下试试不行就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跑线路啊  查哈 通到哪里去了  如果 南桥的话 那就是桥有问题

网友:
上面说过通电了,就说明5V是正常的,我也跑线路了,是直接进南桥的。

网友:
请问南桥坏了,品牌机带的八合一读卡器会不会一起损坏

网友:
和南桥有关,

网友:
还没遇过跟IO有关系的
若USB供电没问题,一般情况下跟南桥有关系,因为USB直通南桥
跟BIOS也有关系,前两天维修一批主板,就是USB不管用(前后都不能用),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串口那一项,最后刷BIOS后解决,切记刷完BIOS后要放一下电

网友:
我的跟19楼的不一样啊,在BIOS里是有的。

网友:
可以确定是南桥的问题,跟IO一般扯不上关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