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故障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 修板子 碰到一个问题   板子是技嘉的 AMD am2  的  南北桥集成的 io是IT8716f-s   具体型号忘了
故障现象:键盘不能用(鼠标我一直没有测)
维修过程:先测试一下 键盘就是不能用; 我给键盘接口打了阻值,800左右 正常 ;然后拆了排容 测试正常了  以为就好了,结果客户拿回去不能用,说换了好几个键盘都不能用; 我说不可能吧 我测试好的(废话少说),我一测真是不能用(注:此时用得键盘不是刚才我测试的那一个),我又换了刚才测得那一个,结果能用了!!! 我郁闷了!! 我又拿了个新的 还是不能用!!我加焊了接口到IO的线路和IO本身,还是不能用 ,,马上下班了  没解决了   不过客户留下了 ~~~~~~     我明天去刷bios    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!!  求助大家!第一次遇到这种怪问题!!!

谢谢大家    是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PS2 口接触不好吧

网友:
怎么没有回答的啊 !!!!

网友:
接触不良有可能,排容折了,还有可能电感虚焊了。

网友:
取下网卡芯片,如还不行,补焊I/O芯片,如还不行,换I/O。

网友:
估计跟BIOS没有好大的关系的

网友:
换一PS2 口就OK了

网友:
顶楼上的  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PS2 口

网友:
最简单的事 换个USB键盘不就可以了  看下  还是不能用  就是大件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