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39 主板跑50d0

楼主(2010-03-25):
939 的主板,开机时跑50do .卡住不动了 ,有时候能跑到75,大部分只能跑到50d0 不动。客户反应,一开始的时候有时有点花屏,现在时亮时不亮,这样说来,估计是北桥虚焊了,打开北桥散热片,低下是英威达 的c51 小北桥 ,上土炮BGA 预热,在加旱的过程中发现周围的锡在冒泡了,本想用镊子动下北桥,一不小心碰到北桥旁的电容了,突然 ,噗兹 一声,电容上面一阵青烟,向喷泉一样,着实吓了一跳,心想坏了,哪里是不是短路了,断电,待板子温度降下来后,先换电容 6.3v  1000uf .心里忐忑不安 ,上机测试。那熟悉渴望的,亲切的字母在眼前跳动。

此版修复。

告诫大家,修板子一定要小心谨慎。

网友:
(上土炮BGA 预热,在加旱的过程中发现周围的锡在冒泡了,本想用镊子动下北桥,一不小心碰到北桥旁的电容了,突然 ,噗兹 一声,电容上面一阵青烟,向喷泉一样,着实吓了一跳,心想坏了,哪里是不是短路了,断电,)有点看不懂?(心想坏了,哪里是不是短路了,断电),难道你是在代电加焊北桥?

网友:
没有 带电 ,电池 撤掉的,我也纳闷  电容会噗兹 一声 ,上面明显鼓包了 。我断的是BGA 的电 。

网友:
估计楼主偷笑了,呵呵,还好是电容

网友:
是啊,确实很庆幸。修好后,心里那个美啊 ,醉啊 ~~~~

网友:
加焊的桥,一般过一段时间又会坏,重新做桥最好了

网友:
那就是热风枪的高温引暴的呢?

网友:
嗯 重做桥最好

网友:
你这样还好,我有过吹芯片把旁边的电容吹爆呢
'啪" 的鞭炮似的响,脸都被残片戳出痕

网友:
看来真是北桥虚焊了,呵呵暴得真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