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出来开机界面就不动了

楼主(2010-03-25):
东芝笔记本出来TOSHIBA界面就不动了,BIOS也进不去,这是什么问题。

本本波 -2 求助请注明型号 和检测过程! 问题描述太笼

网友:
电脑什么型号,当开机的南桥坏的很多 ,先清空下小电池换内存,刷BIOS 看看。

网友:
先刷BIOS不行再考虑南桥

网友:
BIOS 或者南桥,可以压一下南桥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的情况是CPU的缓存出毛病了。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啦 叫人怎么帮你分析呀?

网友:
是死机吗   如果是死机在XP滚动条那里  最好换CPU哪个电容

网友:
如果说出详细的型号,我们可以细分析出来,不过,我感觉你的本子是围绕硬盘的故障而发生的。

网友:
换内存,刷BIOS

网友:
不知你说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!在LOGO死机,我碰到东芝的有两台,一台是清BIOS电池就行了,还有一台是硬盘坏了,插上好硬盘就行了,东芝的机子比较怪,有的需要把光驱,硬盘全接上就不会挡LOGO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