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屏和这驱动板要怎么连接啊?

楼主(2010-03-25):
驱动板30针,屏线才20针!晕了,拆的时候没注意看!
还有请问接错了会损坏吗?呜呜呜~~~

谢谢各位指点!我量了一下1脚,有4V多输出,把红线插上去就好了!呵呵~~
也就像谭勇军、四哥说的,白点接下1脚!呵呵,不过还是量了一下~这板防呆都没,乱接过一次了,怕坏!
豆腐刀的解释能学到不少东西!感谢~~

网友:
测出供电就O了

网友:
是通用板吗?是通用板的话直接上的  注意不要插反,插反会有可能损坏屏

网友:
红点对准标板上有1针的接上去就是了

网友:
正解,一般通用板上1脚和附近几个脚是供电,你再看看屏上保险接在哪个脚上,对应一下,
也可以量下,驱动板屏线接口不接信号时没电压,接上信号,有5V电压,连在一个场管的输出脚上的就是供电脚
地线嘛就不用说喽
然后接上看看喽,供电电压选择不错的话,屏一般不会有问题,能不能正常显示就看运气啦,你的屏好象有点特殊。

网友:
白色点接到排针一脚上面就是了

网友:
找到电源和地就不会烧。

网友:
通用的一般都不用测供电和地了,直接由第一脚插就OK,
如果要安全就先测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