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热风枪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25):
为什么的新买的安泰852D风枪,风速调到3级,温度调到320,吹贴片电阻几分钟都不能拆下来

网友:
我用的风枪也有这个问题,吹个MOS也要好久

网友:
买个数字温度计 的使用方法来测一下温度是否有偏差,(数字温度计 三十元左右)

网友:
AT852D热风枪我们师傅使用一般都是打到380度的

楼主可以试下

网友:
320度啊 。你白光也难搞下来啊。

网友:
有铅建议调到 380
无铅 适当增加30度!
大批铜箔的位置。温度可能得高点,时间还要延长。

网友:
我的安泰信8586也是呀,要调到400度才能吹的动,焊台在主板上是一个零件也焊不动

网友:
温度是一点,方法也是一点。技巧更需要!

网友:
8# 月饼 我试了一下,调到350度就吹得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