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0-03-25):
东芝L322屏水平方向上下跳动,外接VGA正常显示,请问大家能说明是屏坏了吗 谢谢
屏坏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大点,也不排除屏和显卡,可以先重新归纳屏线,再试着补焊屏上的主芯片,最终查显卡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 使用排除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