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怎么看懂电路图?

楼主(2010-03-25):
我是新手  ,怎么看电路图?  请各位师傅指点。谢谢啦

网友:
慢慢来一直看就会了!

网友:
我和楼主一样。 看不懂电路图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时间的,慢慢来,

网友:
没有技巧,没有谁能短时间学会
有基础要快点,我都研究快半年了也只能看个半懂

网友:
不用慌 从简单的内存供电看  多看就明白了

网友:
慢慢来,从简单的小家电电路图看起。不要一开始就看主板的电路图,会看傻你的。

网友:
看多了 就知道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慢慢共勉吧

网友:
7# y330945915 哦  谢谢啦

网友:
8# 子宁 哦   谢谢啦

网友:
12# 盛威维修中心 呵呵  让我们一起努力   加油

网友:
我也要从基本的好好地学习一下行啊

网友:
看到饿 学学才可以的

网友:
都一样了。hehe.慢慢学

网友:
慢慢看就会了·····要有耐心

网友:
只能看等一半重要的芯片引脚定义,其他就看不等了,高手不多啊

网友:
哦现在也是个新手,,也是想能很快的看懂电路,可是看看上面的那些师傅就知道了,学习并非一朝一夕,,,现在也是学习了

网友:
呵呵呵   我会的  慢慢来   一点一点  学   加油

网友:
从单个元件开始吧,在组合到一起 启什么作用?、或者是从书上慢慢理解基本的原理 慢慢的就差不多 有的时候也不用看是管什么的饿,练到那里久可以了

网友:
我都看了四年了,,,,才看懂一些简单的信号线,,,啥电路完全不懂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