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有横竖条条

楼主(2010-03-25):
请教各位大大个问题14.1普屏 型号qd141x1lh03 一通电就有横竖条条和各种颜色的线 每次开机都不一样,换了通用驱动板还是这样 是屏坏了吗?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先刷一下固件,不行就是驱动板与液晶屏的排线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。,排线出问题了,要重新回厂压屏了。如不对请楼下指正

网友:
屏线换过了 还是老样子驱动板没刷过固件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的上半截弄到别的机器上测一下好坏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吧   什么型号的机器

网友:
不会是显卡花屏吧?

网友:
可能是花屏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软排线,你可以再开机状态用收轻轻压软排线和屏的一周,看横线是不是有变化。。。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是屏上的帮片出问题了,不用修了,只能换屏。那东西一般的设备不行。

网友:
外接个显示器不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屏坏了。用通用板点屏也是这样就一定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