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哪种绿油好用? 紫外线还是风干的

楼主(2010-03-25):
有用过的推荐一下 貌似紫外线的还要买紫外线灯 风干的貌似方便点 就是不知道可耐高温啊?
求助

网友:
没用过,在什麽情况下需要用呢?

网友:
紫外线的挺好用的,紫外灯好买呀,村里抓蝎子用的大充电灯就配一个长约30公分的紫外灯,效果很好。
楼上的外行了吧,当然是补主板漏线的部分了,还有掉点的地方,用处蛮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