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但没明白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修一块捷波945T1主板,开机接硬盘有网吧还原精灵,客户让去掉,上网查让刷BIOS,下了个02版写好后BIOS不能保存,测跳线电压,开机时有2.5V以上,断电后为1.2V左右,跑线一头进北桥(NF4只有一个桥)另一头进IO,先割断进桥的线后电压恢复为2.5V以上,判断为桥拉低了电压。但开机却正常,进BIOS关闭还原精灵后保存试机OK。但不知道此线的作用。

网友:
是CMOS参数不能保存?那是还原精灵引起的。

网友:
开始是让去掉还原精灵,这不是那种安在硬盘上的那种,是在BIOS里面的那种,专门对网吧的机器出的主板,只有02版的BIOS里有手动关闭的选项,刷了后是CMOS参数不能保存,最后割线修复。不解那线有什么用,直接进北桥,但不接也正常。求解。

网友:
哎,软件问题软修呀。费这么大劲。
1.进cmos 关闭捷波网吧精灵。这个版本的精灵默认设置是开启的。一定要关闭。保存。直接关机,才能做下一步操作。
2.取出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,用光驱引导,用清零工具清零就ok啦
硬盘如果不清零的话,装在那个电脑上还是会自动回复cmos设置的

网友:
好,我再试试,希望有用。

网友:
现在在问题还是CMOS不能保存,线断开后保存时间会变长,几个小时后CMOS自动还原,楼上的方法试了不行,谁会说下。

网友:
BIOS版本可能问题吧,最好再找找其他版本,先刷BIOS,刷好开机设置前,拔下硬盘。对了还有网卡,不要用网吧原来的网卡,可能已经被改过了。然后设置BIOS关闭还原。。然后用光驱动引导把硬盘,进DOS运行FDISK /MBR 重写硬盘主引导记录。。基本上什么还原精灵都给去了。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用,如果没用,可以用DM低格一下硬盘%1就行,你这肯定是软件引起的,应该说是还原软件在搞的鬼。你强行割断主板可能一起主板损坏或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