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各位老师,华硕A6000电源座短路,已清理,但是待机电流下不来,怎么查下去?

楼主(2010-03-25):
现在3M 5M都有,一按开机键,3.3V变成零,松开又回到3.3V,待机电流0.1A,开机到0.3A掉下来,到这里不知怎么查下去了,求教各位老师指教。

网友:
开机到0.3A那一瞬间,量除了3M5M的各个电感,其他电压都上来了么?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的 你把电压都量完看下哪个没出来,ASUS很多板子电压不出来就掉电的。

网友:
待机0.1A有点高了吧

网友:
是啊,待机电流应该是0.01A才对吧,这种情况肯定是后面有电压对地了,测量后机各电压的二极值可以找到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