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活没声音

楼主(2010-03-25):
今天我修一主板,故障为没声音。我先装了驱动。又查了跳线帽,还没声音,我将声卡芯片换掉还没声音,请问咋回事????????

网友:
安装个独立声卡试试。

网友:
确定BIOS声卡没禁用那就换个接口试试,实在不行用外接声卡

网友:
一是你换的那个声卡芯片可能是坏的  当然几率也许很小
还有就是声卡的工作电压不够 或者工作前提不够

网友:
慢慢来,楼主花的时间恐怕够多的,我现在学比LZ还差,哎

网友:
把声卡拆了,加个PCI声卡,试试

网友:
声卡坏了,修没多大价值,正常情况下都是加张PCI声卡,声卡部分的话如果换了芯片都没有好,就比较难弄,
芯片的供电电压注意量一下,还是有时钟什么的,芯片附近的电容要注意看,特别是贴片电容,再看看接口有没有坏啦,还有也有南桥造成的

网友:
就是不想装独立声卡,才求助各位,那声卡IC都换了好几个,不可能都不能用,希望各位高人能够指点,COMS还专门看了一下,都开着呢

网友:
直接插上PCI声卡...没必要换声卡芯片 在说还不一定是那里的问题...
加时钟脉冲 用示波器看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