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845ge-rz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0-03-25):
插错一个手机USB充电口后,就开不了机.现电源一插上后,apl1084 和nikos p3055ld 这两个原件就很烫,是不是换这两个?还要查其他哪些元件有没有坏吗?

网友:
摸摸南桥烫不烫?

网友:
不很烫的,南桥如何测有没有坏?

网友:
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看南桥旁边的小电容 短路没  短路了就说明桥挂了

网友:
看南桥的情况啊 。。USB直接进的 南桥啊 看 路上有 没有保险电阻啊

网友:
可以肯定的说  南桥坏了,1084于1117原理相近,

1084不用换,3055换掉还不行,南桥

网友:
哪位有8i845ge-rz电路图分享一下?

网友:
只插电源,南桥不会烫,强加电,cpu风扇会转但还开不了机,南桥就开始烫了,南桥没坏吧?

网友:
摸南桥,测电压

网友:
南桥电压要怎么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