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如何实现软关机?

楼主(2010-03-25):
一DV6000的本子进系统都正常! 却没法在系统下实现关机(按 开始 --关闭计算机 )。关机又重启了!
搜索过论坛里面的方法:1:BIOS的ACPI设置。(试过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系统换过。

现在只能说定位到板子上了   ,但是不知道从哪个信号开始。

不知道 系统是控制IO还是南桥 实现软关机?

网友:
通常本子都是由EC控制电源开关的,你的这个查一下原理图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有的本子对ACPI支持不好(XP系统下)。

网友:
有的本子对ACPI支持不好(XP系统下)。
引用 网友A:

您的意思是换个其他的系统

网友:
你进PE 关机试试看呢

网友:
换个VISTA或WIN7试试看呢。

网友:
HP的机子是网卡驱动不对吧,要把网卡唤醒关掉,有一个更新的网卡驱动重装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南桥全新的换过了 ..

网友:
HP的机子是网卡驱动不对吧,要把网卡唤醒关掉,有一个更新的网卡驱动重装一下就好了
引用 网友B:

哟!   这个倒听说过  我明天去试试...

网友:
我觉的你先刷个BIOS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