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40G硬盘D、E盘提示格式化,怎么办

楼主(2010-03-25):
联想家悦C1060A,硬盘是迈拓40.2G的,系统是WIN2000系统,拿来时说是同事把另一块硬盘插上拷文件,没拷成后把系统弄得进不去了,提示缓存页面不足。我用FDISK /MBR命令恢复了一下,进系统可以了,一看文件都在,D、E盘也能打开,重复开机十多次没问题,叫用户拿走,但是第二天又拿来说是回去系统能进但D、E盘打不开了,提示没有格式化。我打开一看果真是这样,又用FDISK/MBR一下,没用。重启几次后还蓝屏了,提示是硬盘有错误。这可麻烦了,D、E盘有重要文件,现在怎么入手呀?我怕又出别的差错。请教高手帮助!

网友:
把这块40G硬盘挂在另外一台主机上作为从盘,然后用 final data或者easyrecovery数据恢复软件直接恢复这块硬盘上的数据就可以了,不必要对它经行任何的其他操作